PROTER 99 SE 问题

楼主(2011-02-14):
各位大侠  :最近安装了个PROTER  99 SE,但画原理图时怎么要加不了元件库  ,提示说是文件没确定,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帮帮我啊 ?是没装好嘛?要怎么装啊?

网友A:
提示说文件没有,应该是指该文件中确实没有元件库,可以新建(哪怕没有一个元件),也可以换成加载别的有元件库的文件。

不妨试试

网友A:
原理图的文件库后缀是.sch

网友B:
安装好99SE以后,软件默认是带元件库的。现在不用这个软件了,我记得在画原理图时,点击Add/Remove后,把库的路径加进去就好了,这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
楼上的正确!!!

楼主:
点击Add/Remove后,就是加不进去啊   ?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如果加不进去,估计是你安装时修改了默认路径,这个需要找到库的路径,添加下就好了

网友E:
重新装,然后在正确的路径里添加

网友F:
你的系统 是WIN7吧~

网友G:
买本书,对着书上训练一编

网友(2012-01-18):
VISTA虽然花哨,但无奈很多有用的EDA工具却不兼容

特别是象PROTEL99SE这样精悍实用的软件,虽然可以安装,但是自定义的库确无法导入,实在遗憾

本文的目的就是教会大家如何在vista下配置protel99se的库,可能很多朋友正迫切需要吧

请注意,本文说的是:配置”,而不是”添加”

1.在vista下正确安装PROTELL99SE(中文版或英文版,我用的是英文版99+英文版VISTA HOME BASIC)

2.运行一次99,会发现原理图和PCB各已经添了一个库,但是却不能再添加系统默认的别的库(更别说自定义的库了)

3.好,接下来找到C盘(系统盘),系统文件夹(c:\windows)下的ADVPCB99SE和ADVPCB99SE文件

4.我们先配置原理图图,用本文打开ADVPCB99SE文件,在[Change Library File List]下找到File0,大家可以发现,等号后面的的内容就是默认已经添加的库,把这个改为我们自定义的库(记得路径要正确),在打开99,哈~发现默认添加的就是我们的库了,如果要添加多个怎么办呢?简单,依样画葫芦,在File0后面添File1,File2..依次类推,但注意最后修改File0上面的Count属性,如果你添了两个,就把它的值改为2.举个例子:

Count=2
File0=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DPT8_PCBSch(2007-07-24).ddb

File1=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5.然后让我们修改PCB的库配置,同样用文本打开ADVPCB99SE文件,在[PCB Libraries]下找到File0进行修改或添加,我举个例子,大家参考:

Count=5

File0=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Footprint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General IC.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2=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Header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3=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International Rectifiers.lib$ID>-1$ATTR>0$E>PCBLIB$STF>

File4=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Transistors.lib$ID>-1$ATTR>0$E>PCBLIB$STF>

PCB库的修改稍烦,大家必须知道DDB文件里具体PCB库的文件名才行

6.修改后,再打开99,库自己就配置好了,这个方法在XP,2003下同样适用,以上方法由Ryudo发现,希望大家用的开心

虽然是复制的,但是希望对你有帮助!
win7加载方法一样!

网友H:
截图上来,或者把你的操作步骤 写清楚一点。 前提时要确定 元件库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夜猫挖坟了,一年前的坟;P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兄弟,你这是啥意思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您,在新春佳节期间这么说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