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量

楼主(2011-02-14):
请教下各位,这个电路的反馈量是多少?是不是R6R1*iL/(R1+Rf+R6)?发现自己只会算运放的反馈量。。。三极管的就不会了,反馈量这个一般要怎么求呢?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三极管只影响开环增益,对反馈计算没有任何影响。

该怎么算还是怎么算,自己先去想想!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反馈量是多少?是不是R6R1*iL/(R1+Rf+R6)?

R6介入得太复杂了。
反馈电压=R6*iL
之后给R1+Rf分压

楼主:
反馈电压=R6*iL
引用 网友B:

流过R6的电流是iL吗?为什么?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算反馈量呢?得出输入输出的关系就行了吧,忽略三极管的管压降,输出Uo = (1+Rf/R1)Ui,
反馈量仍然可以看做是R1(/R1+Rf), T1 T2起反向放大的作用,增大了开环增益,同时也增加了相移,所以得小心是否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