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BIN是什么文件?ISO是什么文件?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网友A:
bin 二进制文件,其用途依系统或应用而定。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是机器代码,汇编语言编译后的结果,(DOS下汇编语言编译后与.com文件相类似),用debug、WINHEX,U_EDIT等软件打开(通常不一定能看得懂是些什么除非精通汇编语言)
所有的文件, 无论后缀名是什么, 一律分为两种格式. text 和 binary.

一个后缀名为.bin的文件, 只是想表明它是binary格式. 但并不表明它与某种应用程序有必然的联系性.

虚拟光盘文件常用.bin作为后缀,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bin文件都是虚拟光盘.
如果你的daemon无**常安装它. 说明它很可能不是虚拟光盘.
请把daemon的报错信息贴出来. 另外请到你下载它的地方寻找更多的信息.

网友A:
ISO是一种光盘镜像文件,无法直接使用,需要利用一些工具进行解压后才能使用。Daemon Tools是一款不错的虚拟光驱软件,利用它就可以直接将ISO文件虚拟为光盘文件使用。Daemon Tools的安装很简单,在完成文件的复制工作后,系统会提示你安装一个虚拟光驱的新硬件,需要重新启动来完成软硬件的安装。Daemon Tools能自动设置成为自启动,只在任务栏上生成一个小图标,用鼠标左键点击,进入菜单选择ISO文件的位置,即可将ISO文件虚拟成光盘。其实还有很多解压ISO文件的软件。 ISO文件的制作: WinISO软件就可以,它可以用来制作ISO文件。

网友B:
二楼辛苦,我来学习了。

网友C:
2楼说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D:
也占个位。

网友E:
又温习了一遍

网友F:
基础教育,很好

网友G:
bin有多种含义,包括虚拟光驱格式.bin,用于科研计算的数据格式为bin格式。另外,FTP 在传送文件时分为ASC 和 Bin 两种格式,只有文字文件 (例如 html)使用 ASC,其他的通通使用 Bin 格式

楼主:
谢谢各位了。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