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制换算成公制

楼主(2011-02-14):
请教英制换算成公制,例:100mm=        英制.

网友A:
英制换算成公制,例:100mm=        英制
不知道你这里说的英制是什么单位。

但是。1英寸=25.4 mm是确定的,100 mm转换成英寸时,将它除以25.4就是了

网友B:
100mm=3.937英寸=0.328英尺。

网友C:
Protel用多了自然会牢牢记住25.4这个常数……
另外注意每英尺为12英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