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2c 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原件啊 ?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楼主:
帮忙查查,我找不到资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两个背靠背的稳压管)

网友B:
这个不是原件型号啊,是原件表面的丝印吧,它只代表生产厂商内部的一些生产信息,你要想办法找到型号才行。例如你自己公司内部的物料号……

楼主:
请教这个问题,热电偶的输入端有B12C这个标志的元件是什么啊? 这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以下个人意见:
1.附件是贴片三极管代码表,不知道有无你所需的型号,不过你可以查一下类似丝印的厂商/元件;
2.我觉得你应该先参考一下热电偶方面的资料,何谓冷端补偿;我猜,你这个元件可能是三极管,起恒流作用,当然最终还是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3.论坛有很多大虾,这方面相当专业,如chunyangmaychangyewuyi;你可以向他们请教一下。
我还是觉得你自己参考一下相关电路,就可以基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