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02-15):
自己写了这么个中断
void alarm () interrupt 0
{
  if((P2!=0xff)&&(run==1))
  {TC35_CON=CMGD;P1=0x00;}
}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运行,如果把蓝色的那句去掉或者是和后面的一句调换顺序就可以执行P1=0x00,但是只执行P1=0x00,而蓝色的这句还是不能够执行就跳出中断了。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指导指导我!谢谢!!

楼主:
怎么打出来;变成了笑脸。。。。

楼主:
哦~~是;和P~

网友A:
TC35_CON=CMGD

这串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