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方案

楼主:
我的系统,需要12V和3.3V的电压
系统供电是48V铅蓄电池
假如,12V的话,肯定应该用一个DC-DC,将48V降到12V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3.3V是给zigbee供电的,zigbee要求启动快,有个电压上升时间限制
所以供应商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LDO在zigbee前面,而且不能有大电容
所以,这个3.3V该怎么提供呢,希望大侠指点
如果直接从12V用LDO的话,效率估计会很低的
但是,如果先从12V用DC-DC降到比如5V,再用LDO的话
这样岂不是很浪费?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2011-02-15):
LDO不贵呀,有什么好犹豫的。
可以采用12V-4V的DC/DC+LDO方案,在LDO输入输出并联一个电感备用,也许可以节省这个LDO。

网友B:
我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当时直接用LM2576 12V转3.3V

网友B:
“一定要有个LDO在zigbee前面,而且不能有大电容”我没注意看,好像只能12V用DC-DC降到比如5V,再用LDO,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C:
假如,12V的话,肯定应该用一个DC-DC,将48V降到12V
未必吧。
适当情况下,可以用其中一节电池的12V

楼主:
未必吧。
适当情况下,可以用其中一节电池的12V
引用 网友C:

铅蓄电池是客供的,给我们的要求就是48V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选的是周立功代理的zigbee模块
他们提供的参考电路里写的很清楚的
而且,周立功那边的人员还特别跟我们说了,一定要加一个LDO在前端

楼主:
LDO不贵呀,有什么好犹豫的。
可以采用12V-4V的DC/DC+LDO方案,在LDO输入输出并联一个电感备用,也许可以节省这个LDO。
引用 网友A:

恩,价格是不贵,但是我很不喜欢这样子的,又是有DC-DC,又是LDO的
感觉不是很舒服
不过实在不行的话,还是只能这样子了的
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D:
说明周立功的模块做得不好

网友E:
前级加一个LDO也可以有效的降低DCDC所带来的噪声,建议还是加上LDO

网友A:
特别说明一下,RF电路对DC/DC的噪声敏感。
以前有同事做2.4G的,V00是好的,V01为了改进效率把LDO改为DC/DC就不好了。
我让他在DC/DC输出串联一个电感,就好了,开始他还不听呢,不愿意动手改呢,嫌麻烦。
所以,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同时又不肯动手的人,不会成功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DCDC先把12转5V,再转3.3V好了
不过大侠,再指点一下哟,这个12转5V,我是倾向于DC-DC
但是,像7805之类器件 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而且,我的电流也挺小的,功耗不会很大的,电流才150mA的
我在想,该用哪个呢?
是DCDC还是7805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