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J45

楼主(2011-02-15):
RJ-45插头是一种只能沿固定方向插入并自动防止脱落的塑料接头,俗称“水晶头”,专业术语为RJ-45连接器(RJ-45是一种网络接口规范,类似的还有RJ-11接口,就是我们平常所用的“电话接口”,用来连接电话线)。之所把它称之为“水晶头”,是因为它的外表晶莹透亮的原因。双绞线的两端必须都安装这种RJ-45插头,以便插在网卡(NIC)、集线器(Hub)或交换机(Switch)的RJ-45接口上,进行网络通讯。

    如图所示为RJ-45插头(水晶头)的截面示意图,从左到右的引脚顺序分别为1~8,许多用户在布线中经常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采用一一对应的连接方法(如下图),连接距离较短时,系统不会出现连接上的故障,但当连接距离较长,网络繁忙或高速运行时,最好采用图4的连接方法,其核心是让3和6两个引脚为同一个绞对。

常用的直通和交叉电缆

水晶头虽小,但在网络的重要性一点都不能小看,在许多网络故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水晶头质量不好而造成的。水晶头也有几种档次之分,一般比较好的像AMP(安普)这样的名牌大厂的质量要可靠些。不过价格要比市场上的一些杂牌的贵些。建议在选购时千万别贪图便宜,否则质量得不到保证,主要体现在它的接触探针是镀铜的,容易生锈,造成接触不良,网络不通。质量差的还有一点明显表现为塑料扣位不紧(通常是变形所致),也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网络中断。

网友A:
最后两个图没看出啥区别来

网友B:
这个天天用,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学习了

网友A:
现在在写驱动,后期做板子的时候估计用得着

网友C:
不太懂呢,但也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