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目视觉摄像机定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15):
只有镜头焦距是不行的,必须知道镜头的放大倍率,估计这里是表达的问题。

已知Pn的坐标可以换算得P点的间距,已知镜头的放大倍率和C点的间距即可构成椎体,剩下的是求椎体的高,这就是立体几何的问题了。不过,如果椎体的高度足够高且P点的间距足够远比如在航拍时,那么根据P点坐标得到的是大圆距离,要先做投影才能构成椎体,而椎体的高则是至投影平面的距离,O点实际位置要减去地面曲率带来的O点在地面的投影点到P点投影平面的距离。另外,如果镜头拍摄方向是倾斜的,问题就会复杂化,特别是镜头存在相差和畸变时更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

网友B:
成像位置不对,应该是在O点之后。

若是理想垂直面的话,知道物体和像的大小且有焦距和像距的信息,理论上就可求得物距。但实际镜头的诸多非理想因素和有限的光圈,高精度测量是不太现实的。测距一般还是采用三角定位的方法(两个视角)。

网友A:
HWM说的不错,实像在镜头的后面。

网友C:
摄像机是移动还是固定?说说具体要定位的目标以及摄像机的情况才好分析。

楼主:
HWM发表于 2011-2-15 12:1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楼: 本帖最后由 HWM 于 2011-2-15 12:12 编辑

成像位置不对,应该是在O点之后。

若是理想垂直面的话,知道物体和像的大小且有焦距和像距的信息,理论上就可求得物距。但实际镜头的诸多非理想因素和有限的光圈,高精度测量是不太现实的。测距一般还是采用三角定位的方法(两个视角)。

回复:想不是可以关于透镜对称的吗

楼主:
5楼: 摄像机是移动还是固定?说说具体要定位的目标以及摄像机的情况才好分析。
Re :相机是移动的,可以这样认为,拍摄目标是一面墙,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而且要注意的是,图像坐标不一定和世界坐标平行

楼主:
chunyang发表于 2011-2-15 11:0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只有镜头焦距是不行的,必须知道镜头的放大倍率,估计这里是表达的问题。

已知Pn的坐标可以换算得P点的间距,已知镜头的放大倍率和C点的间距即可构成椎体,剩下的是求椎体的高,这就是立体几何的问题了。不过,如果椎体的高度足够高且P点的间距足够远比如在航拍时,那么根据P点坐标得到的是大圆距离,要先做投影才能构成椎体,而椎体的高则是至投影平面的距离,O点实际位置要减去地面曲率带来的O点在地面的投影点到P点投影平面的距离。另外,如果镜头拍摄方向是倾斜的,问题就会复杂化,特别是镜头存在相差和畸变时更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

Re;能进一步说一说吗,我们这里好像没有给相机的倍率,不过我想听听高见,方便的话加我QQ吧:963240562,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楼主:
HWM发表于 2011-2-15 12:1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楼: 本帖最后由 HWM 于 2011-2-15 12:12 编辑

成像位置不对,应该是在O点之后。

若是理想垂直面的话,知道物体和像的大小且有焦距和像距的信息,理论上就可求得物距。但实际镜头的诸多非理想因素和有限的光圈,高精度测量是不太现实的。测距一般还是采用三角定位的方法(两个视角)。

Re:关键就是图像坐标和世界坐标不平行,而且我们要把相机的内部参数和外部参数均考虑进去

网友A:
放大倍率跟成像元件相关,比如同样焦距的镜头,在135全画幅相机上的视角和在APS画幅上的视角就不同,二者有1.5倍的等效焦距问题,当然,暂时忽略放大倍率也可以,因为最终处理的是照片,照片的放大倍率是可以通过缩放改变的,而放大倍率决定了C点的间距,最后计算时还是少不了的,否则无法取得真实的C点间距。

楼主:
Re 10 楼:那如果我们先假定一个放大倍率呢

网友B:
to LZ:

先看理想情况,设镜头理想,被摄物体在焦平面上。且知道物体的大小和影像的大小(根据CCD尺寸推算)。

那由1/f = 1/x + 1/y 和 y/x = k 可求得 x 和 y。

其中 f 为焦距(已知),x为像距,y为物距,k可为物像比(已知)。

网友A:
Re 10 楼:那如果我们先假定一个放大倍率呢
引用 楼主:

假定是不行的,在胶片上你可以直接用卡尺量出C的距离,在数码成像元件上你只能得到图像文件,不能直接测量,一个简单的确定放大倍率的方法是在已知距离、已知焦距的前提下拍摄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尺寸越大误差越小,但不要超出成像视野),然后在特定的图片缩放倍率下测出该物体对应的像素数,根据对应关系即可得到图片和实物间的尺寸比例关系即放大倍率。

楼主:
假定是不行的,在胶片上你可以直接用卡尺量出C的距离,在数码成像元件上你只能得到图像文件,不能直接测量,一个简单的确定放大倍率的方法是在已知距离、已知焦距的前提下拍摄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尺寸越大误差越小,但不要超出成像视野),然后在特定的图片缩放倍率下测出该物体对应的像素数,根据对应关系即可得到图片和实物间的尺寸比例关系即放大倍率。
提示:觉得帖子好,请用加分来表达你的态度。
想得到更多、更快的帮助,请尽量用悬赏分发帖并及时结贴,
用悬赏分发帖和结贴散分不会影响自己的积分。
欢迎访问春阳频道

Re:我查了一下,按照您的方法,计算出当时拍照时的放大倍率大于是1:5,知道了这个之后呢?

网友C:
5楼: 摄像机是移动还是固定?说说具体要定位的目标以及摄像机的情况才好分析。
Re :相机是移动的,可以这样认为,拍摄目标是一面墙,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而且要注意的是,图像坐标不一定和世界坐标平行 ...
引用 楼主:

应该从多幅图像中求定位数据,单目视觉摄像移动拍摄就相当于多目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