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省电的3.3v稳压芯片,用什么好?

楼主(2011-02-15):
大多数都用的1117.有没有更省电的3.3v稳压芯片?当然,压差再低点好,稳定度再高点好.

网友A:
1117是双极型工艺,落地电流达8-10mA,这就是它不省电的原因。

找CMOS工艺的LDO就好了,一般都能控制在uA级至数十uA,如ACT670等

网友B:
线性稳压器的主要功耗是压差乘以电流,二者和功耗都成正比关系,想效率高,必须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C:
下图是我接触过的,总有你要的吧

楼主:
各位大大同志,你们推荐的哪些比较好买?

网友D:
RT9013-33PB,LZ 可以看看

网友E:
TPS78233  德州仪器的,适用于MSP430系列,很省电。确切的讲是本身功耗很低...

网友F(2011-07-28):
AAT3221是相当的省电啊,静态电流只有1.1uA。

网友G:
做LDO的太多了,在手机数码领域比较流行的几个品牌有立琦的RT9013、圣邦的SGM2019、特瑞士的XC6206等等

网友H:
S-1206B33-U3T1G

网友I:
小电流的HT7***也好用

网友J:
找小静态电流的。大品牌的像立琦、特瑞士、TI等等,要便宜的可以加我QQ(台系、国产的都有)。

网友K:
HT7xxx,我也在用,非常省电,地电流只有几微安恒定,而且没有最小电流的限制,也是低压差的,缺点是精度不是非常高,输出电压受温度和输入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L:
HT7xxx,我也在用,性价比高,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