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程序

楼主(2011-02-15):
module Tcasex(ADDRESS,A,B);
  input[4:0] ADDRESS;
  output A;
  output B;

  reg[4:0] ADDRESS;
  wire A=0;
  wire B=0;

  assign A=0;
  assign B=0;

casex(ADDRESS)
    5'b00xxx:A=1;
    5'b01xxx:B=1;
    5'b10x00,5'b11x00:
    begin
      A=1;
      B=1;
    end
  default: A=0,B=1;
    endcase
endmodule

用modelsim编译时,老是报错:
** Error: F:/code/Tcasex.v(6): Port mode is incompatible with declaration: ADDRESS
** Error: F:/code/Tcasex.v(23): near "casex":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casex"

楼主:
module Tcasex;
  //input[4:0] ADDRESS;
  //output A;
  //output B;

  //wire [4:0] ADDRESS;
  reg [4:0] ADDRESS;
  reg A;
  reg B;

  //assign A=0;
  //assign B=0;

initial
begin
A = 0;
B = 0;
ADDRESS = 5'b0xxxx;
end

//assign ADDRESS = 5'b0xxxx;
always @(ADDRESS)
casex(ADDRESS)
    5'b01xxx:B=1;
    5'b00xxx:A=1;
    //5'b01xxx:B=1;
    5'b10x00,5'b11x00:
    begin
      A=1;
      B=1;
    end

    endcase
   always@  (A or B)
   $monitor ("At time  %t, A  =   %b, B =  %b", $time,  A,  B) ;
endmodule

网友A:
default: A=0,B=1;
豆号表达式都用上了.

网友B(2011-05-20):
你那个是一个多路选择器,需要有输入数据,

网友B:
ADDRESS是地址选择

网友A:
input[4:0] ADDRESS;。。。。reg[4:0] ADDRESS;
modelsim出现的问题在这。
对于input型的输入,是没有reg支持的。
只有output 才有reg支持。
“Port mode is incompatible with declaration: ADDRESS
”正是说明格式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