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驱动能力有要求吗?

楼主(2011-02-15):
有没有这个要求呢
比如最小需要多大的电流供给能力?
两个MCU之间的RS232通信

网友A:
两个MCU之间如果距离不远,没有必要使用RS232,直接基于TTL电平互联即可,必要时加缓冲。

电流驱动能力并非与通讯可靠性直接相关,影响的是多路负载时的驱动能力,所以串口规范只限定电平,对电流未作要求。

网友B:
我看过的MCU,没见过有RS232的

网友A:
232电平必须靠外置电平转换芯片实现。

网友B:
因此,考虑电流能力时,不必考虑MCU是否在这方面满足不满足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系统只有50mA的电流
所以我想算一下电流够不够的
就是我的这个MCU,要和另外一个MCU通信的,中间是经过232,不知道该怎么叫了,就是两个MCU之间的RX,TX
所以我想算一下大概的多少电流

网友B:
232是点-点通讯,通讯电流是相对固定的。
你不如就简单地问:RS232通讯接口电流大概是多少mA?然后,自己折算成5V的电流就OK了(×2.4)。

网友A:
电流跟负载有关,如果没有其它支路,信号线上的电流很小,主要考虑芯片本身的功耗即可,查器件手册即可获知,然后留取适当余量即可。不过前面已经提过,MCU间未必需要经232电平转换,更低功耗的实现方法可以有很多,232接口片的功耗可不低。

楼主:
232是点-点通讯,通讯电流是相对固定的。
你不如就简单地问:RS232通讯接口电流大概是多少mA?然后,自己折算成5V的电流就OK了(×2.4)。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子的
哈哈
下次一定记住,要简洁明了的问问题

楼主:
电流跟负载有关,如果没有其它支路,信号线上的电流很小,主要考虑芯片本身的功耗即可,查器件手册即可获知,然后留取适当余量即可。不过前面已经提过,MCU间未必需要经232电平转换,更低功耗的实现方法可以有很多, ...
引用 网友A:

感激
我去看MCU的手册了
谢谢大侠

网友C:
2块MCU之间距离近在同一块板子上可以考虑模拟IIC,或者直接tx-rx rx-tx 通信

楼主:
2块MCU之间距离近在同一块板子上可以考虑模拟IIC,或者直接tx-rx rx-tx 通信
引用 网友C:

IIC的话,有些单片机没有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直接tx-rx rx-tx 通信
我把他就说成时232了,不知道大侠们是怎么称呼这样的呢?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D:
我是这样叫的,MCU串口点对点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