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输出振荡

楼主(2011-02-15):
(无正文)

网友A:
加两个电容

网友B:
你那个R23太大,300k
改成10k以下的看看

网友B:
3003是300k吗?如果是。写成304才对

网友A:
3003是300k吗?如果是。写成304才对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认为,要写成这种方式,后面得把精度写出来
要不能,就直接写成300K

网友C:
这个电路 没见过,来学习的。

楼主:
R23小了不行,小于10K 振荡更厉害,我已经试过。

网友D:
你的现象叫——多重触发,解决办法是降低比较放大器的灵敏度,利用迟滞的方式可以解决。还有一种方法是微分输入信号,即在输入信号线上做微分处理,串个电容,对地接个电容。
你这个电路的应用对象是,输入电压不会在阀值附近徘徊。

网友E:
加正反馈电路,做成迟滞电路。

网友F:
加迟滞, 还要加一个比较器单元

网友G:
1腳和7腳各串一個二極管,就OK了

网友H(点评):
对。比较器的输出端多数不能直接接在一起,也可以用电阻连接。

网友I(2014-11-22):
引用 网友D:
你的现象叫——多重触发,解决办法是降低比较放大器的灵敏度,利用迟滞的方式可以解决。还有一种方法是微分 ...

敢问大师,我的电路加了正反馈,输入加了电容对地接地,还是震荡是怎么回事?我的输入是直流,所以不能串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敢问大师,我的电路加了正反馈,输入加了电容对地接地,还是震荡是怎么回事?我的输入是直流,所以不能串 ...

求大师解答

网友:
输入端电容加在了PCB板上,原理图没有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大师解答

输入端电容加在了PCB板上,原理图没有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