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步进电机对信号的干扰?

楼主(2011-02-15):
我的系统有机械部分,

步进电机启动后带动机械部分来测量微弱信号

但电机启动这一下,会使测量电路把电机干扰信号放大,停止时也会有干扰信号被放大,

我想去掉这个步进电机的干扰信号

怎么办?屏蔽线已经加了

网友A:
单加屏蔽线不一定解决问题,还必须考虑屏蔽(包括弱信号部分)的有效接地。另外,驱动干扰通常更主要的是通过电源通路传导,所以必须处理好驱动和信号部分的各自电源。

网友B:
赞同楼上!
干扰除了辐射外也有通过电源或地进行的。步进电机和微弱信号的电源和地走线通路是否互相串在一起?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微弱信号处理部分的运放和负载的供电环路,电流流动路线好好分析下,不要让运放前级电流经过放大后流过负载(就是运放前后级的电源走线,接地有讲究,否则干扰很大),屏蔽体接地状况?

网友C:
功率部分要和测量信号分开走线,走不同线槽。

你控制板的供电是否和步进电机的功率部分是一个电源? 最好在控制板的电源上加强抗干扰措施,断开干扰回路。

屏蔽线对弱信号是比较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微弱信号部分已经接地,

电机的驱动使用12V供电,5V单片机控制驱动步进电机的芯片

微弱信号部分电源是12V供电,与电机是一个电源。

但我在运放供电处用阻容做了一阶低通滤波,算是隔离了

地线是单点接地接在了电源地处,是否还要加个磁珠?

应该如果使用这个12V电源,从而减小干扰呢?

网友D:
微弱信号部分电源是12V供电,与电机是一个电源。

这两部分的电源是不是可以分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法分开,开关电源就一个12V

网友D:
用开关电源测量微弱信号恐怕不妥吧
楼主公司原有产品也是这么测试么?

楼主可不可以新增加一路12V,给它们分别供电呢?

网友B:
传感器信号电源单独一路.

网友:
运放部分可以用9V么?用个7809给运放供电试试咯。
还有用什么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哦,尽量不要用恒流驱动的哦,在同一个电源里面会有很大干扰的哦,用电压式的驱动或许会好点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的电源端串一个二极管,然后信号端电源加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