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程序吧,谢谢

楼主(2011-02-15):
我是新手,请指教。用来控制速度的。用距离除以两次外部中断间隔时间得出速度。请问中断函数是这样用么?中断函数编译出错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time.h>
#include <p24fj128ga010.h>
#define Designed_V 10*1609344
#define Circumference 2156
#define CLK_TCK 1000

int main(void)
{
int regeneration_model=0;
long i;
int start_time,end_time;
int measured_v=0;
    INTCON1bits.NSTDIS=1;
    INTCON2bits.INT1EP=0;
    IFS1bits.INT1IF=0;
    IEC1bits.INT1IE=1;
    PORTFbits.RF3=0;
    PORTDbits.RD1=1;
    PORTBbits.RB13=1;
    end_time=clock();
    while(1)
    {
             if(measured_v<=Designed_V)
             {
                                     if(regeneration_model==1)
                                     {
                                                              PORTDbits.RD1=0;
                                                              for(i=1;i<100000;i++);
                                                              PORTDbits.RD1=1;
                                                              regeneration_model=0;
                                     }
                                     PORTFbits.RF3=1;
             }
             else
             {
                 PORTFbits.RF3=0;
                 if(regeneration_model==0)
                 {
                                          PORTBbits.RB13=0;
                                          for(i=1;i<100000;i++);
                                          PORTBbits.RB13=1;
                                          regeneration_model=1;
                 }
             }
    }
}

void _int1 (void) interrupt 1
{
     start_time=end_time;
     end_time=clock();
     measured_v=Circumference/4/(end_time-start_time)*CLK_TCK;
}

错误
my_speed.c: In function 'main':
my_speed.c:29: warning: comparison is always true due to limited range of data type
my_speed.c:17: warning: unused variable 'start_time'
my_speed.c: At top level:
my_speed.c:55: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interrupt'
my_speed.c:58: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end_time'
my_speed.c:58: erro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my_speed.c:58: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my_speed.c:59: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measured_v'
my_speed.c:59: error: 'start_time'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my_speed.c:59: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my_speed.c:60: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 token

网友A:
1、基本没见过谁在main中定义具备变量。
2、有一个输入错误:my_speed.c:60: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 token
3、long i;  你确定这样写是能被识别的吗!?
4、void _int1 (void) interrupt 1
你确定这样写是正确的吗!?

俺没用过PIC24,根据感觉提出几个意见,你自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