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示波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2-15):
示波器的地接电路地,探头接信号,和地接信号,探头接地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电流采样电路,正常接法很正常,反接就会发现120HZ左右的干扰。

电路的确是有问题的,当我不接示波器时,零点有很大漂移甚至cpu会死机。当我只将示波器的地接上(示波器的地是浮地,未接真实大地),一切正常。

网友A:
示波器的GND缺省通过电源插座跟大地连接的。你把信号接到大地上

如果单板跟大地不隔离,地跟大地是连得,则烧芯片。

如果单板跟大地隔离,那么信号上相当于接到一个大天线上,干扰会加多。

楼主: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电流采样电路,正常接法很正常,反接就会发现120HZ左右的干扰。

电路的确是有问题的,当我不接示波器时,零点有很大漂移甚至cpu会死机。当我只将示波器的地接上电路地(示波器的地是浮地,未接真实大地),一切正常。

楼主:
现在示波器是浮地,电路也是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