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防静电问题

楼主(2011-02-15):
我们在焊接电路时为了防止静电将芯片打坏,都带了防静电手环,防静电手环接大地,这样人体和大地等电位,不带静电,但是如果芯片自身带了静电,那么,手摸上去不就恰恰发生静电放电了吗?

是不是有这样的假定,芯片上相对于大地带的静电是绝对不会在对大地放电时不会将芯片损坏?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我觉得带上防静电手环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防静电的原理。谢谢!

网友A:
静电问题是由于静电压过大而击穿器件的某些部分,如果器件也带有强静电,对地也会构成对器件的损害。但一般情况下,系统已经接地(这是前提),因此不会出现如此伤害。

网友B:
为何芯片自身带了静电?

网友C:
生产中人体带防静电手环是因为人体还是比较容易产生并存蓄静电,并且人体像个电解电容似地,带的静电电荷数量可以比较多。
芯片本身的各种封装材料及芯片硅片等,本身性质很稳定,很难和别的物质发生电荷转移产生静电,即使有,也很难在上面积蓄几个电荷,也很难造成多强烈的静电损坏,此时甚至从人的感觉看,根本看不到、体验不到静电,所以就忽略了。

不管什么物质,都可能会存在电荷转移,但转移的强弱不一样,有一些在正常生活中就不管它了。

网友D:
我也想过这个事,可是,就是想不明白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说, 芯片本身带5KV的静电, 与零电位的人体接触时, 产生的效果与人体带 -5KV静电去接触零电位的芯片.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 但是芯片正常的存贮措施, 会有防静电材料包装, 是一些电阻率比较高的材料, 不会产生静电

网友F:
正规存储芯片、物料的包转、货架都是防静电的。
芯片上不可能累积静电。

网友G:
关键是芯片的尺寸太小,其封装材料本身不会产生静电,包装材料又会阻绝外部电荷的转移,除非人为采取技术手段使芯片上的电荷聚积楼主的担心才有可能出现,但问题是,谁会这么做?

网友H:
俺也感觉是因为两方面
1,芯片尺寸小,其绝缘封装上所带的静电有限,不是说其绝缘封装上不能带很多电荷产生高电压,而是实际中如此小面积的封装即使通过摩擦产生静电,也是很小的电荷
2,而人体不同,人体表面积大,衣服又极易在摩擦中产生电荷,电荷虽然是静电,却可以在人体这个大导体中自由分布流动,当鞋子与脚,脚与地,地与大地之间绝缘不太好时,人体表面的静电可以通过人体这个大导体释放入地,而如果脚与地之间的绝缘较好,静电最容易释放的地方就是人经常活动的双手,而且释放的静电是人整个体表面积在与空气、衣服等摩擦中产生的电荷的集中释放

网友C:
俺也感觉是因为两方面
1,芯片尺寸小,其绝缘封装上所带的静电有限,不是说其绝缘封装上不能带很多电荷产生高电压,而是实际中如此小面积的封装即使通过摩擦产生静电,也是很小的电荷
2,而人体不同,人体表面积大, ...
引用 网友H:

只有有足够强烈的正或负电荷转移,小面积上也可以积蓄大量静电荷,但对于芯片及其封装来说,本身材料是比较稳定的,一般情况下很难发生强烈的电荷转移,如果用专用工具强制转移,也不是不能在芯片上积蓄大量电荷。

但这个就如同春哥说的:谁会这么去做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也就是我的假定是成立的,大家不但肯定了假定成立,还解释了原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