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的snippets问题 用过这软件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1-02-15):
(无正文)

网友A(2011-04-22):
片断设计:
片断设计面板提供了一种方法存储部分的设计以供日后复用。该面板将存储分为原理图,PCB布局以及源代码。
在底端的最右边点击System » Snippets将会打开片断设计面板。

片断设计面板
1. 片断的内容分成不同文件夹。这些都是通常的Windows文件夹,它们的位置从"Snippets Folders" 按钮下配置。可以定义多个文件夹;使用网络共享资源在整个团队设计中将分享摘录库。
2.要创建一个片断,在原理图,PCB或源代码中选择对象,然后点击右键选择"Snippets » Create Snippet from selection "。
3.在面板顶部点击"Place button ",可以放置选择的片断。
4.如果你在创建片断前重新选择元件标号,你就可能避免在放置片断时元件重复标号。
器件式图纸:
1. 在原理图放置,快捷键P+I打开device sheet 库。

2. 按上下层次关系图标,点击device sheet,在项目树下出现子原理图。这种情况下,device sheet 是只读的。
3. 如果想要改动,则在项目中添加进来。
剪切板:

剪切板面板
剪切板面板提供了一个可以召回以前的复制行为。该面板存储复制的部分包括原理图,PCB布局和源代码。
1. 从面板控制的右下角点击"System » Clipboard "打开" Clipboard"面板。
2.剪切板增加了能够读取Windows剪切板的优势,允许从其他粘贴过来的数据转化到Altium Designer里。要启用此项,在参数设置对话框中的"Systems – General"下关闭"Monitor clipboard content within this application only"选项。
3. 剪切板面板数据仅适用于当前的编辑,和片断设计面板不同可以把数据存储在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