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氧化的问题

楼主(2011-02-15):
求教下我们的镀锡做的按键是不是时间长了就氧化了,设计中根本不能用这样的按键;而是要用镀金的按键?那这个按键能抗住多长的氧化时间?还有与此接触的碳膜呢?不怕氧化吗?抗氧化时间有多久?还是有必要用镀银的按键?

网友A:
银的在空气中也容易氧化

网友B:
防氧化要求较高时选择镀金触点是明智的。

网友C:
镀金或者沉金是最好的。

而碳膜其实也是不会氧化的,但是碳膜极容易被磨损掉

网友D:
氧化银和氧化锡是导电的

楼主:
5楼是正确的不?氧化银和氧化锡是导电的哇?

网友D:
氧化锡要是不导电,你的液晶屏是怎么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