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如何控制12V电压?

楼主(2011-02-15):
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一个12V电压

单片机高电平时,12V有效,

单片机低电平时,地有效。

就是说,某个芯片的一个引脚上,我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加上12V电压,或0V电压

网友A:
如果是信号输出且具备12V电源的话,利用OC门即可。

网友B:
一个NPN的三极管+两个电阻。

网友C:
要说明负载的电流和负载的特性,例如是否感性负载。

网友D:
本质上就是电平转换吧?
可以使用现成的电平转换芯片,3楼mmax所说的用三极管的方法更简单。

网友C:
万一他说的是驱动个啥东东呢……

网友D:
NE5532:
楼主说了:“某个芯片的一个引脚上,我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加上12V电压,或0V电压”

网友C:
哦,那最方便的就是个小三极管了。

网友E:
单片机高电平时,12V有效,
单片机低电平时,地有效。
这个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F:
这个帖子引来了论坛的几大高手的讨论啊,强:D

楼主:
高手们这样的电路可以吗》

R2端单片机控制
R1应该取多大?
10K可以吗?

网友G:
前面几位大师说的很明白了
你应该把输出接的是神马东东告诉大家
这样才能有确定的答案

网友H:
技术论坛,准确用语,避免歧义,自觉抵制网络俚语。从来就没有什么神马浮云,设计电路全靠我们自己。

网友I:
继电器是最方面的啊    赞成#1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