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正负方波变成TTL方波?

楼主(2011-02-15):
输入方波是±3V,100KHz,怎样才能变成+3V的方波,就是把负半周去掉。之前用过二极管1N4148,电路如图所示:效果非常不好,输出的方波有严重的毛刺...

楼主:
除了用二极管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把这种正负对称的方波变成TTL方波啊~求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是否测试过使用比较器?

网友A:
加个偏置电压,2个10K电阻分压,一个电阻接基准1.5V

网友B:
用二极管钳位,像I/O端口电路一样

楼主:
用二极管钳位,像I/O端口电路一样
引用 网友B:

谢谢~能具体点吗?用二极管会不会出现毛刺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输入的是一个纯净的方波信号,毛刺是由于器件热噪声产生的,你的电路对毛刺要求高吗?不高的话,一般用二极管钳位后产生的毛刺还可以接受,

楼主:
首先要确定你输入的是一个纯净的方波信号,毛刺是由于器件热噪声产生的,你的电路对毛刺要求高吗?不高的话,一般用二极管钳位后产生的毛刺还可以接受, ...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多谢~ 在示波器上看不到明显毛刺就行。

还有如果这样的话方波负半周会不会把输入短路了啊

网友B:
如果还有毛刺,可以用运放搭载一个比较电路,这样毛刺会小一些。

网友B:
LZ刚刚想到一个可靠的放法,可以用两个三极管实现你的需要

大佬你好,请问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楼主那个电路好像也是可以的,出现毛刺应该是你的信号频率太高了,1N4148工作频率没有那么高,你再换个肖特基二极管试一下看

网友D:
不是吧,1N4148应该更高。

网友E:
1N4148不高。

网友F:
到底什么才是答案。楼主的电路1KHz还可以,再高就不行了

网友G:
电路图:

50MHz输入测试(绿色为输入vin, 红色为输出):

5MHz输入测试: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我也做过一个类似的,也是采用一个普通的二极管去掉方波中的负办部分,用示波器看了一些波形,频率在几百HZ这样子还是可以,达到1KHZ这样子就不行了,方波下半部分发生了较严重的变形

楼主:
楼主的电路我也做过一个类似的,也是采用一个普通的二极管去掉方波中的负办部分,用示波器看了一些波形,频率在几百HZ这样子还是可以,达到1KHZ这样子就不行了,方波下半部分发生了较严重的变形 ... weidongzhou 发表于 2011-2-17 16:05

是啊 我这个就是底部失真严重,是二极管速度不够的原因吗 还是和那个电阻大小有关?

网友C:
to 17楼:

二极管速度不够快那是肯定的,电阻也是太小了,这样电阻发热会很严重,影响电路稳定,选用几十K的电阻比较合适,另外我觉得这个电阻不要也是可以的

网友H: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I(2014-07-25):
想问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毛刺

网友J:
上个波形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