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载力矩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1-02-15):
有一个直径300MM、厚度10MM的铝盘,重量1.909KG,在其圆心下方安装一电机带动圆盘,如何计算带动这个圆盘所需要的力矩?有的资料说M=Jβ(J—转动惯量,β—角加速度),但转动惯量的单位是KG/CM^2,力矩最后的单位是N/M啊?请指教!具体应该怎么估算负载的力矩。

网友A:
单位全搞乱了....

一个是ML^2(转动惯量),一个是ML/T^2 L(力矩)。如此ML^2乘1/T^2(角加速度)不就是力矩?

具体公式,看书!

网友B:
作为对比,质点运动
F=ma
力=质量*加速度
将“线量”替换为“角量”
M=Jβ
力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