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这是什么变压器,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菜鸟

楼主(2011-02-15):
RT.....谢谢

网友A:
也就是双绕组输出变压器吧

网友B:
很难说。
此图仅表示磁路上有三个绕组,但其它变压器参数均无法知道。
至于工作,必须与知道与变压器相联接的全部电路才能够知道该变压器如何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  还要知道电路啊? 变压器输出不是匝数比吗?

网友C:
楼主, 你看看这是什么电阻?

网友B:
4楼:
理想变压器各绕组电压瞬时值确实是与匝数成正比,但变压器工作情况复杂,平均值有效值都未必是与匝数成正比。不知道周围电路,无法知道变压器如何工作。

网友D:
目前平时经常见到地各种变压器大多都有两个以上的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