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供电 TL082

楼主(2011-02-15):
(无正文)

网友A:
说明你输入输出信号要求的情况

楼主:
2# iC921 这个和供电方式有关系吗?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B:
7.2V=>+-5V
只能开关电源

或者如果需求电流不大的话: 7.2V用7805生成+5V,然后用一个电荷泵芯片从+5V生成-5V。

网友A:
当然,关系密切。例如,如果电压有正有负,你要用单电源是不对的

楼主:
4# mmax 是给运放TL082供电。

楼主:
5# iC921 原始电源是一个7.2V的蓄电池。现在需要实现给运放TL082供电就成。稳压用的是其他芯片已经降到5v了,现在就是需要实现-5V给运放供电。

楼主:
4# mmax 有电路图吗?

网友C:
我所见的运放都能实现单电源工作, 也可以实现双电源工作, 只要工作点设定对

网友D:
得用电荷泵产生负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