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比较器输出方波相位波动的问题

楼主:
想用比较器把一个±2.5V 50KHz的正弦波 变成一个TTL方波,用过MAX903和AD8561,但是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输出的方波相位总是有180°的变化,非常不稳定。但是我把输入从正弦改成同频率的方波,输出就非常稳定了,这是什么原因?电路图如下(MAX903):

网友A(2011-02-15):
输出的方波相位总是有180°的变化,非常不稳定。
意思是颠倒过来了?

楼主:
意思是颠倒过来了?
引用 网友A:

就是快速的不停的颠倒,示波器上看到的就是两条平行直线,平行线中间有很多竖线...

网友B:
弱弱的:是不是没示波器同步需要调?

楼主:
auto
引用 网友C:

自动设置都按过了,没用...

楼主:
除了用比较器,还有什么办法能把正弦变成方波啊~

网友D:
用555搭一个施密特触发器,也可以实现正弦到方波的转换。只是要考虑带宽的问题了,我忘了555的最大带宽是多少了。。

网友E:
根据楼主所述现像,估计是示波器触发没有调整好。

楼主:
根据楼主所述现像,估计是示波器触发没有调整好。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输入换成同频率方波就没这个问题了呢?

网友D:
楼主说示波器上显现的是两条直线,建议用双踪示波器,将正弦和方波同时显示在示波器上,调整示波器观察是不是180°相移,因为你描述的是两条直线,那根本看不到是不是相移了,你把波形捕获一次,然后对比是不是出现相移的现象。

楼主:
楼主说示波器上显现的是两条直线,建议用双踪示波器,将正弦和方波同时显示在示波器上,调整示波器观察是不是180°相移,因为你描述的是两条直线,那根本看不到是不是相移了,你把波形捕获一次,然后对比是不是出现 ...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相位在不断的180°的倍数变化,而不是稳定在180°,所以示波器上看的的是两条平行线,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试,谢谢~

楼主:
是不是在比较点附近不稳定导致的输出电平不确定啊?

网友F(2011-12-21):
因为输入信号干扰带来的问题,需要加滞回电路

网友G:
示波器没调整好而矣,电路没问题。

网友H:
同意14楼的说法,如果输入信号比较小,噪声大,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用滞回吧。

网友I:
示波器没调好吧,另外示波器观察信号前后相位的变化用双踪示波器直接观察不准确吧?以前为了确认信号90度相移只能靠李沙育图行,图像为圆时,相移90.(信号幅值频率相同)

网友J(2019-04-13):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