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 中CDM 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15):
CD, ESD, DM, ce, ev
charge device
model 这个应当怎么解释呢

网友A:
不明白是说什么

网友B:
EUT被充电,之后又被放掉。举例:一个 IC从存放IC的塑料管中滑出后,此时IC因滑落摩擦积累了电荷,之后带电的IC落地,IC的管脚接触接到地面,而发生电荷转移形成放电现象。滑落瞬间是“充电”,落地后管脚触地是“放电”。这就是充电器件模式。不知道我说的你理解没:)

网友C(2016-08-05):
引用 网友B:
EUT被充电,之后又被放掉。举例:一个 IC从存放IC的塑料管中滑出后,此时IC因滑落摩擦积累了电荷,之后带电 ...

IC因滑落摩擦积累了电荷 ,可以产生多少电荷,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