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没分析明白啊,哪位帮帮忙

楼主(2011-02-15):
如图:FREQ_UA 是正弦交流输入信号   幅值在1.25+0.6V ~ 1.25 -0.6V 变换,经过了两个运放,最后输出的波形应该是方波吧,送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里面。第二个运放U8好像是个正反馈的比较器,第一个运放U7A没分析明白,似乎是个负反馈,尤其那两个104电容式干嘛用的,整个运放的功能是干什么的?信号是如何反馈的?为啥要这么用?
1/2REFM 是基准电源,是1.25V。这个电路是测量市电频率用的,前段的FREQ_UA 其实还直接连接着AD,供AD采集然后算出电压值。

网友A:
典型的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B:
应该是个带通加具有施密特功能的比较器,然后送MCU中断。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找一本运放的书,或者有源滤波器的书,一般有这个电路的说明。你找一下倒车模块GM3101的应用,PAGE 10,就有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