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根传感器

楼主(2011-02-15):
(无正文)

网友A:
韦根传感器是利用韦根效应制成的一种无源磁敏器件。它无需外加工作电源便能将磁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因此它又被称为零功耗磁敏传感器。本公司开发的WG系列韦根传感器是由一根双稳态磁敏感功能合金丝和缠绕其外的感应线圈组成的。它的工作原理是:在交变磁场中,当平行于敏感丝的某极性(例如N极)磁场达到触发磁感应强度时,敏感丝中的磁畴受到激励会发生运动,磁化方向瞬间转向同一方向,同时在敏感丝周围空间磁场也发生瞬间变化,由此在感应线圈中感生出一个电脉冲。此后若该磁场减弱,敏感丝磁化方向将保持稳定不变,感应线圈也无电脉冲输出;但当相反极性(S极)磁场增强到触发磁感应强度时,敏感丝磁化方向又瞬间发生翻转,并在感应线圈中感生出一个方向相反的电脉冲。如此反复,WG系列韦根传感器便将交变磁场的磁信号转换成交变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