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力感应

楼主(2011-02-15):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感应到重力发生变化就产生信号……”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是重量改变引起的重力改变?用压力传感器

楼主:
不是。。。就是想装在笔记本电脑上,然后电脑一被人动就会自动报警的一个东东。。所以想到了重力感应。。刚刚查了些加速度感应器,都好贵,而且E文看不懂,所以来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C:
你自己装???挂在外面?装在外壳里?  整合的话待机了还能有效?独立的话如何控制?

网友D:
重力感应就用压力传感器,不过你这个情况
采用人体热释红外传感器D2038B,
外面加一个罩子以限制监测某一个范围

网友E:
可以用单向水银开关,楼主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链接,个人感觉非常棒。
http://www.doyoung.net/works/6feel/index.html

网友F:
装在笔记本电脑里就用电子指南针传感器。偷走就得移动吧,电子指南针传感器检测到角度变化就报警。

网友G:
如你所述,可用许多方法实现。振动传感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加速度传感器是最佳选择,对于笔记本电脑而言,加速度传感器并不贵。但如果不是做产品比如笔记本本身,只是业余制作,用振动开关、水银开关或将笔记本放在特制的底座上,用微动开关感应并触发报警器即可,同时底座兼作散热平台,上面也可以进一步加装振动开关或水银开关,防止连锅端。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能不能只使用振荡开关呢?用微动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I:
这个方法太多了。
笔记本下边弄一个微动开关无疑最简单

网友J:
方法很多,根据手边材料随便找一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