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输出电阻问题

楼主(2011-02-15):
求高手解答!
   对运放资料中给出的输入电阻一项很疑惑。资料上写的输入电阻指的是当运放接成跟随器后的从信号输入端看进去的输入电阻,还是开环后在同相和反相端的输入电阻呢?或者其他。
  比如我看到LM4558的输入电阻为5M欧姆。
  我看到OP07资料的输入电阻有差模输入电阻和共模输入电阻两种,差别很大。
  十分感谢!

网友A:
运放的收入电阻就是其输入端向内看的电阻。可以理解为跟随器的输入电阻(因为输入端没有并联的东西),按开路理解也可以(构成比较器)。

当然,仔细地看,在共模和差模状态下,运放的输入电阻会不同。虽然相对数量可能看起来相差很大,但其绝对值一般小不了,比较具体电路中的电阻值,一般可以忽略。

楼主:
感谢 HWM
  我在一书上看到的开路同相端和反相端等效电阻远比接成跟随器后的输入电阻小。
跟随器输入电阻/开环两输入端之间电阻的=运放开环放大倍数  密勒效应。运放放大倍数显然都是很大的
我是被整糊涂了,不知道资料上一般指的是哪个。

网友A:
“跟随器输入电阻/开环两输入端之间电阻的=运放开环放大倍数”

不清楚此式何意。米勒效应应该是频响范畴,运放中此影响比较复杂。

如果是仅谈直流(或低频)输入阻抗的话,跟随器和“开路”应该是差异不大,也就是你所说的共模和差模下的差异。注意,这里考虑的是与线路中其他电阻的比较。

楼主:
求教高人继续发表看法!!!!
这个概念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