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让帮忙把DS18B20的信号传输到300M距离

楼主(2011-02-15):
呵呵,苦思了半天没找到好的办法,哪位哥们提供点帮助!?

5分奉上。

网友A:
485,无线了,can...

网友B:
433微功率无线!

网友C:
激光!只要能对准:lol
或者GSM,不计成本的话;P

网友D:
这描叙太简单了。。。

网友E:
这些方法跟 DS18B20 没一点关系。

网友F: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谢谢。

楼主:
要求把DS18B20信号传输距离延长到300M。

2~7楼的办法都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网友G:
屏蔽双绞线电缆?

网友H:
485为啥不行?

楼主:
485为啥不行?
引用 网友H:

18B20怎么变成485!?

485怎么又接到控制器的传感器端口!?

网友I:
maxim有个驱动增强电路,具体能传多远你可以试一试,传100多米是可以的

楼主:
maxim有个驱动增强电路,具体能传多远你可以试一试,传100多米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I:

能否给出具体型号!?

网友J:
弄个电转光的,随便传多远,呵呵,瞎说的。

楼主:
弄个电转光的,随便传多远,呵呵,瞎说的。
引用 网友J:

已经想过,达不到1 wire的时序要求。

不知道光纤是否可能?

用过光纤的兄弟讲讲光纤怎么样用!?

网友K:
LZ为何一定要直接远距离传输1 wire信号呢?1 wire总线设计的应用目标本来不是为远距离应用。LZ何不做18b20端增加MCU,然后用485,,can...等现场总线呢?

网友L:
叶工能否再描述下为什么用485不行?传感器端:DS18B20的DQ接MAX485的输入DI。控制端:传感器端的MAX485输出Y和Z,通过300m双绞线接控制端的另一MAX485输入A和B,再把此MAX485输出RO接控制器。

楼主:
LZ为何一定要直接远距离传输1 wire信号呢?1 wire总线设计的应用目标本来不是为远距离应用。LZ何不做18b20端增加MCU,然后用485,,can...等现场总线呢?
引用 网友K:

因为读18B20的那一端是别人做的,已经做死了,只接受1 wire信号。

楼主:
叶工能否再描述下为什么用485不行?传感器端:DS18B20的DQ接MAX485的输入DI。控制端:传感器端的MAX485输出Y和Z,通过300m双绞线接控制端的另一MAX485输入A和B,再把此MAX485输出RO接控制器。 ...
引用 网友L:

你实际这样试过吗!?这样能行!?呵呵,恐怕不行!!!

网友M:
工控上不是有4——20mA电流输出的传输,好像这个可以传得比较远。传感器输出端改造为恒流源输出。

接收端接个电阻。检测电压(高低电平)

网友N:
300m这么远啊

网友O:
不做任何调制,直接在300M长的线上传输基带信号,很难实现;
带宽不够,时序满足不了1-wire要求

网友P:
为啥超出范围了还非得用单总线? 加CPU转换不就可以了

楼主:
maxim有个驱动增强电路,具体能传多远你可以试一试,传100多米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I:

结果查阅MAXIM网站,只有一个1 WIRE驱动主机,可以转成IIC,没有从机驱动器,GAME OVER...

网友Q:
用单片机或CPLD虚拟一个软18B20。:lol

网友A:
MAXIM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可以扩展距离,但不清楚是否可以做到300M
另外NXP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可以扩展距离(IIC的),也可以用于1WIRE吧,距离不知多少

网友R:
楼主:
我没有做过300m,只做过150m。在主机端加两支三极管和电阻电容。

网友S:
关注中
有好的办法
希望楼主分享

网友D:
:lol 弄个破单片机接在DS1820上读温度,再通过485传出去, 在接收端也弄个破单片机模拟DS1820。
成本应该不成问题。串口接收数据+模拟DS1820,时序精度要求不严,任务也不重,DS1820本身也不是像热敏电阻一样随时瞬间可读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T:
18楼观点不错

但成本增加不少

LZ的老板又发疯了

楼主:
:lol 弄个破单片机接在DS1820上读温度,再通过485传出去, 在接收端也弄个破单片机模拟DS1820。
成本应该不成问题。串口接收数据+模拟DS1820,时序精度要求不严,任务也不重,DS1820本身也不是像热敏电阻一样随时瞬 ...
引用 网友D:

帮别人想个办法而已,他人也只是有个工程需要这个而已,就那么一台而已。

没动力为了一台大动干戈,另外估计模拟DS18B20也不是很省的事情,特别是有多个DS18B20组网了,那个最小时隙几个US还是很恶心的事情。

楼主:
楼主:
我没有做过300m,只做过150m。在主机端加两支三极管和电阻电容。
引用 网友R:

能否截图看看!?

加三极管等的目前是为了给总线提供更强的上拉!?

楼主:
MAXIM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可以扩展距离,但不清楚是否可以做到300M
另外NXP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可以扩展距离(IIC的),也可以用于1WIRE吧,距离不知多少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1WIRE 转IIC的驱动芯片,IIC转1WIRE的驱动芯片没有,所以,不能使用

网友U:
用寄生电源的方法试试

网友R:
37楼:
不必试,寄生电源能够传输的距离更近。

楼主:
http://china.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244
这个电路可以有500米的。
引用 网友V:

这个需要认真的看看,似乎可以,这应该和maychang的那个方法类似把!?

网友R:
35楼:
目的是上拉开始强,接近结束时弱。
图么,要找一找,多年前的东西,一时还找不到。

网友R:
看了38楼贴出的资料,感觉我这个电路有可能比资料中的更好,用元件少。
那么我这个电路有可能值些银子了?

楼主:
看了38楼贴出的资料,感觉我这个电路有可能比资料中的更好,用元件少。
那么我这个电路有可能值些银子了?
引用 网友R:

呵呵,如果拿它能挣钱,那肯定是值银子的。
可惜啊,俺也是免费帮忙的。。。

网友R:
找到了。不过文件格式21ic不接受,还要转格式。

网友R:
插座三条线接DS18B20。X0接51单片机的一条I/O口线。
注意PNP管是集电极和发射极反过来用的。
插座到DS18B20的线是二芯屏蔽线,铜纱网套用作地线,二条芯线用作电源和信号线。

网友W:
这不就是物联网吗?用思南的那个串口网络模块,以太网貌似可以到500米,如果加入互联网,全球都没问题。

网友X:
回复 网友R:
前辈,您这图的输入输出是同一个端口?好像是用的正反馈吧。不知二极管是作何用,防负电压从长导线中引进来击穿三极管的么?

网友R:
48楼hall:
Sorry!

网友X:
回复 网友R:

不懂。。。我居然都看不出电路怎么工作的。。。在我看T3没有偏置,不能有稳态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
太惭愧~给出图来分析都不会。前辈真是大神~ 我这个初学者还有太多要学啊

网友Y:
楼主简直是异想天开啊。。。不管是什么屏蔽都不可能实现。只能加通信接口来做

楼主:
插座三条线接DS18B20。X0接51单片机的一条I/O口线。
注意PNP管是集电极和发射极反过来用的。
插座到DS18B20的线是二芯屏蔽线,铜纱网套用作地线,二条芯线用作电源和信号线。 ...
引用 网友R:

1、T2的集电极和发射级不反过来好像也能工作吧!?
2、这个电路应该在MCU部分装一个,在DS18B20部分是否也得装一个!?否则,DS18B20接受完控制命令开始返回数据时,就达不到快速对电缆的等小电容快速充放电的效果了吧!?

网友C:
那就两头加个MCU,接收端仿真给他

不好意思没看到下面的翻页,请无视掉好了...

网友Z:
使用隔离变送器!要多远来多远!

网友AA:
用fet做上拉

网友AB:
方法有很多,可能楼主要性价比高的吧!

网友AC:
回复 楼主:
用485模块

网友AD:
这个确实比较难 18B20的一线太恶心了

网友AE:
是搞设计的吗?

网友AF:
可以试试MAX485,用串口。

网友AG:
用中继的方法,中间用RS485,两头用一线制

网友AH: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I:
18B20无非就是高低电平,慢的很

难点是这个高低电平是双向的,既要写又要读,而且是有超时机制。

用两个发光二极管,一个红光一个绿光,用100KHz调制,做上下行数据。接收端用红绿色滤光片滤掉不要的数据。

用一条塑料光纤传300问题不大。

其实测温度方式很多,为什么非要用18B20呢?一点都不便宜,唯一好处就是不用校准。搞个测温电路,做压频变换后,用什么传还不是小意思!

网友AJ:
采用四芯屏蔽线,屏蔽层采用单点接地,屏蔽线越密越好。

网友AK: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AK:
给我发个邮件:likuihan@126.com把你的具体要求说出来,

网友AL:
18B20只是传感器啊  先 做点处理 然后用无线发射接收吧……

网友AM(2011-03-19):
用MCU+18B20做一个采集器,再用MCU做一个接收器模拟1 wire接“那一端”,之间用485传输。

网友AN:
用2.4G的无线模块CYRF6936

网友AO:
使用5V电源,加上一个高速逻辑放大器试试QQ448462646

网友AP:
300米长的线要多少钱? 你在用DS18B20的地方加个MCU+无线模块+电源,成本是不是要比300米线少呢???

网友AQ:
用si1000就可以了

网友AR:
这就难了,估计那人也没办法了。DS18B20传输超过50M,就不行了,我实验过,想更远,不能单单靠它本身了

网友AS:
一线要想传这远很难吧,还是TTL电平,转换成差分信号,在哪好像见过把电平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AT:
用2.4GD无线传输模块把

网友AT:
淘宝上有现成的买

网友AU:
回复 楼主:

呵呵,表示同情

网友AV:
普通的办法不灵。
那就数据采集端温度信号随便通过串口之类传到远端,远端解码,模拟DS18B20时序给别人提供接口

网友AV:
普通的办法不灵。
那就数据采集端温度信号随便通过串口之类传到远端,远端用一块板接收串口数据,并模拟DS18B20时序给别人提供接口

网友AW:
能否在DS18B20那加一个单片机呢。然后通过单片机的通信功能将信号传输给控制器。这样成本也比较低廉。

网友AX:
单总线出来的信号不是0 就是1,加两个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传300M应该没问题!

网友AY(2012-02-15):
等待讨论结果

网友AZ(2012-06-01):
找我吧,300M是小问题啊

网友BA:
如果在ds18b20端不加任何电路的话不可能。。
如果加大驱动什么的话,只是18b20可以远距离接收到数据,而MCU端数据仍接收不好。。
如果ds18b20端要加电路的话,那什么玩意都可以做,方法多得是。。

如果不能加东西的话是一个电阻都不应该加(18b20端),加一个电阻跟加个庞大的系统在这里都没什么区别。。

网友AZ:
当然是18B20不加东西啊,MAXIM都说可以500-700M,用两箱网线连接时没有问题啊

网友AZ:
做什么行业啊,需要这么长的线?

网友BB:
用定时器写控制时序!线好点,没问题的。

网友BC:
很简单的 远距离通信就把数据转换成频率就OK了 再终端把频率转换成数据

网友BD:
18B20首先解析成数据 然后485或者无线等方式传输 到300M那端再反解析回18B20的1-wire信号不是就ok了

网友BC:
就是模拟电话新号传输 成本也低

网友BE:
用2.4G的无线模块CYRF6936
引用 网友AN:

我认为用2.4G靠普一点,300米的线比这个贵多 了。
500米的距离我都做过。

网友BF(2019-09-27):
可选用成品,我们专门研发了一线总线采集模块LCT2662M,还有仪表LCT2201C,可以采集常用的一线总线器件ds18b20,还有模拟量ds2438等。支持64个ds18b20同时采集。最远可接200米,输出rs485总线,便于和电脑等终端通讯,常用于粮库粮仓测温,煤筒仓测温,水蓄冷测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