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G与PW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15):
PPG与PWM有什么区别
以前的单片机里,都是PWM吧,好像是
最近富士通来像我们推他们的单片机
说是他们的有PPG
就搞不明白,PPG比PWM好在哪里呢?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A:
基本上是一样的,
以前 fuji pwm,周期固定不可以调,只可以调占空比,现在基本上占空比 周期都可以调节。
PPG却是,周期占空比都可以调节。

网友B:
我正好要用带PPG的单片机,谁是代理

网友C(2011-10-31):
~~PPG 没玩过

网友D(2012-08-02):
两个基本都是一样的
PWM定时器由 16 位递减计数器、带周期设置缓冲器的 16 位数据寄存器、带占空比设置缓冲器的 16 位
比较寄存器及引脚控制模块构成。
PPG定时器由 16 位递减计数器、"H"宽设置的 16 位数据寄存器、"L"宽设置的 16 位数据寄存器及引脚
控制模块构成。
其他都一样,俾人觉得没什么优势。

网友E:
又学了一个新名词啊。。。

网友F:
PPG=胖胖哥?

网友G:
PWM周期也可以修改的

网友H:
什么啊!什么啊!
好像不是行业内的通用叫法啊!
那个国家的人就好搞些自己想当然的名词,其实和已有的没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I(2014-12-17):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要用带PPG的单片机,谁是代理

我,你现在还有需要吗?

网友J:
我用stm32,周期占空比,随意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