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单片机和SIM300相连,电平拉不低

楼主(2011-02-15):
STC12LE单片机和SIM300相连,串口电平拉不低
我将SIM300 GPRS模块的串口和单片机(STC12LE5A60S2)相连,供电电压是3.3V,但通过示波器发现串口的收发波形有失真,低电平时,本来应该是0V的,但实测有1V,高电平时还可以,所以导致串口通信失败,单片机和SIM300模块之间是串有电阻的,但还是电平不匹配,请教高人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贴双方串口电路。
12LE可以拉低超过20mA电流的

楼主:
SIM300输出是8mA的电流,贴双方串口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估计你把模块的TXD/RXD定义搞错了,仔细看看模块的输入输出特性。
GSM模块的接口定义有点不一样哦,估计你把收和收连在一起,发和发连在一起了。

楼主:
RXD/TXD没有接反

网友B:
你把STC程序擦除,用电流表测试模块RXD的对地短路电流,看看是多少。
估计还是原理图错了,或者电路有短路。

楼主:
我将STC芯片串口和SIM300直接连接,中间串电阻,都试过了,串口通信波形始终有问题,不能正常通信,短路情况倒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