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11-02-15):
我用AD623处理一个信号,具体是:
输入端查分输入的信号为:1mV,输出为90mV,而我设定的放大倍数为101倍。
并且输入信号越小,放大倍数越小。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你把电路贴出来。

楼主:
5mA恒流源输入,通过R1,R2是横流源的取样电阻。
测量R1两端的压降,计算R1的阻值。
R31 R32 R33的阻值为1K
调试时在AD623的2脚对地接102电容,AD623的3脚对地接102电容,AD623的2、3脚接103电容。

网友A:
运放同相和反相端,反了吧。你Ref又接到GND上没有偏置。

CHK_REF如果是1mV信号,应该放在+输入才对。

楼主:
是的,截图时修改反了。

网友A:
那你左边还有一根线,干什么去了。

你怎么确保你输入到运放的是1mV的差分呢? 用什么量的?

还是根据电流值估算的?会不会左边的线路吸收电流呢?

楼主:
图纸已修改过来了

楼主:
我用运放设计了一个恒流源。左边的那根线去运放的输入了。
输入为1mV是计算出来,也用表量了。

网友B:
从你的图看,你这个电路,可能的原因还有——
或者是有零漂(零点漂移)或零偏(零点偏移),
或者是电源只有正电压。

零点不对——所谓的计算就不对,越小误差越大
没有负电压——越接近零点电位信号,误差越大。

楼主:
AD623是可以单电源供电的。

楼主:
因为横流的原因,AD623的2脚是稳定的200mV,测量R1两端的电压为1mV,没有问题。我用的是6位半的表。

网友A:
那我猜一下可能原因1:
你说R31和R32到运放输入之间接了共模和差模电容。
可能是你恒流源有震荡。导致RC滤波后,运放输入端电压与R1电压不同,一个有纹波,一个纹波。
可能的共模干扰也会因为R31和R32的不匹配造成,运放输入有压差。
试试把三个电容去掉。

可能原因2:
问题出在你的恒流源上,恒流源带小阻值载不准,误差大。越小误差越大。

网友C:
AD623是轨到轨运放?

网友A:
是轨到轨,而且输入共模范围可以到Vee,电源3V~

楼主:
这个电路产生5mA的恒流输出。

网友D:
共模电压太小了吧

网友E:
轨到轨运放输出接近上下轨时候会有非线性误差的

网友F:
没有负反馈?

网友G:
0.2V稳压管用的什么型号,用示波器量后是否有杂波呢?万用表量的是RMS值。

网友G:
AD623输出范围为-VS+0.2V~+VS-0.5V  100MV<200MV,你的输出太低了。改变REF接的电位使之超过0.2V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H:
1. 稳压管改为1V; 40欧姆取样电阻连接到-3.3V。

2. R31、R32改为20欧姆。

网友G:
#23楼
  看不懂楼上的意思。AD623工作为0~3V,如果取样电阻接负3.2V,那还在工作范围?
  另外R31,R32改为20欧用意在?这个两个电阻似乎关系不大,除了对输入偏置电流的平衡。
  愿听高见!

网友I:
其实你的电路, 有点问题, 单电源没错, 你把REF端设在1.5V再试试, 我想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偏置设定的问题

网友G: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I:
行不行,吭气

网友J(2013-07-11):
请仔细阅读芯片资料,想要稳定的放大倍数,必须提供足够的共模电压

网友K(2013-11-13):
同样问题,改变Ref脚电压,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K:
请尝试改变Ref脚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图看,你这个电路,可能的原因还有——
或者是有零漂(零点漂移)或零偏(零点偏移),
或者是电源只 ...

没有负电压——越接近零点电位信号,误差越大  同意这一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