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
图上的p6ke30的作用是什么啊?另外既然有了VCC电压,为什么还要加上单片机的电压(c52_1,C52_2)呢?

网友A(2011-02-15):
那个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三极管如果控制的是继电器的话,释放切断的瞬间反向电势的。

Vcc是上拉,保证上电等一些暂态过程三极管状态确定。

c52_1,C52_2是控制out1/2的信号

网友B:
“为什么还要加上单片机的电压”
显然是用单片机控制两支三极管的导通截止。
但此电路中,单片机对三极管的驱动好像不是良好的设计。Rc2和Rc3应该去掉才对。
至于D1和D2,看不出用途,可能也是错误的设计。

网友A:
我2楼说错了。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防止反压加到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