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

楼主(2011-02-15):
请教一下,有源晶振125M的可靠吗?我看别人一般用的都是几十兆的有源晶振,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请大家推荐一些有源晶振的型号及其价格。

网友A:
正规厂家的还是可靠的。

一般的CPU,高频率的都是内部有PLL倍频的,晶振频率只是作为参考源,不会用到这么高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给一个UART芯片提供时钟

网友B:
125M的可能极少见, 要做成泛音晶体

楼主:
是的啊,这也是我有顾虑的原因

网友C:
没见过这个频率的,   定做

网友B:
就算有,90%的可能是20.833333MHz的基频,经三次泛音振荡器,然后倍频。
因为三次返音直接输出需要41.666666MHz的基频,是很难做的;
25MHz的五次泛音则很不稳定(高频管高频增益不够)

网友D:
100M以上的有源晶振大都是用PLL技术的,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