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MC9S08AC16的烧写

楼主(2011-02-15):
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单片机MC9S08AC16,我想问一下在使用codewarrior V6.1编写并调试好程序后,如何将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中,从而使单片机上电以后就能够自动运行程序,而不需要使用仿真器(我使用的是 P&E multilink仿真器)。请问烧写程序是否需要特殊的烧写软件,以及硬件上应该怎样连接,才能将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中。

网友A:
你的P&E multilink不具备烧写功能吗?

网友B:
:D  一直是点仿真,全速运行,肯定是烧进去了的。   没想过单独烧这个问题。

网友C:
仿真后,重新上电即可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我目前也在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MC9S08AC16

网友E:
想弄下摩托罗拉单片机  结果满世界找不到CODEWARRIOR   还有资料也少得可怜   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