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电流选择电路

楼主(2011-02-15):
一个电源带一个负载, 需要根据一个状态开关来选择负载的最大电流, 当状态开关打开时候,用单片机的IO+其他分离元件组成一个电路给负载并使负载的最大电流为250mA. 当状态开关闭合时候, 单片机的IO+其他分离元件组成一个电路给负载并使负载的最大电流为500mA。  请问如何设计这个负载电流选择电路

网友A:
如果电源是具有限流功能的,那么只需要改变电源的限流值。
如果电源没有限流功能,只能你自己搭一个限流电路,其限流动作值由你的单片机控制。

网友B:
不能用限流吧。
限流会把单片机的VCC拉低的。

应该用动态负载,通过采样电阻得到电流,然后搭一个动态负载,可设两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