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问题

楼主(2011-02-15):
请版主删除,此程序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楼主:
压缩包里就是程序,大家给看看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讲清楚点

什么叫“把需要外部使能直接修改为直接运行USB部分”

你改了什么?

楼主:
usb_core.c修改的地方有:
1: 把USB配置USB_Configuration放到我的主函数中去了
2: 把USB_CableConnect函数去掉,我的硬件直接接的上拉使能了的.
3:CTR_IN2函数中把我的数组放到里面去了,把portd修改为SDDataBuffer; 把数据长度2改为0x40
4:CTR_OUT1函数中把我的数组放到里面去了,把portc修改为SDDataBuffer; 把数据长度2改为0x40,原函数是中接收到2个数据才开始操作.
usb_desc.c修改的地方有
1:把cbDescriptor_Config下原来针对端点2的描述符的输入输出类型0x81修改为0x82.
usb_core.h修改的地方有
1: 把USB disconnect pin define对硬件控制USB连接部分的宏定义关闭了.

其它地方没做修改.大家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帮顶一下,等高手来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