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CON/ILA/VIO核的例化

楼主(2011-02-15):
vi, ic, IO, TE, se
ISE中使用chipscope Core Generater生成ICON/ILA/VIO核,如何例化这三个程序,之前没有做过。
1、在同一个程序中可以例化多个VIO核么?一个VIO核的同步输出端口最多可以达到256个,但是我的设计需要384个输入;
2、之前试过chipscope Inserter,可以插入ICON核和ILA核,而无需在程序中例化,但是VIO核无法使用Inserter产生,必须要经过例化,有没有别的简便的方法可以插入VIO核还是一定要使用代码例化;
3、有没有简单的例化程序?如果对ICON/ILA核也进行例化,是不是事先就要设计好触发端口之类的?之后每次修改都要重新编译么?

网友A:
我平时用的不是很多.所以以下的回答楼主只能做为参考.
1.可以的,但是需要做好区分.
2.有标准的例程格式,可以通过复制粘贴来完成(偷懒方法,呵呵)
3.ICON/ILA在你加入Chipscope核后,会自动例化,每次更改是会重新编译的,但是如果你更改触发信号,数据信号的数量或者结构编译的时间长一点,如果只是修改信号内容的话,比较快.

在论坛ISE/EDK/DSP分类下,有几个关于Chipscope的主题.楼主可以通过搜索来找一下,都很不错这里我贴一个sherry88分享的"Xilinx ChipScope ICON,VIO,IAL指导手册",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唉,看到这个,才发现我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网友C:
万能的Super-X man 啊

网友D(2013-01-10):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载来看看再说

网友E(2013-08-30):
正好要学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好要学一下,谢谢分享

欢迎常来啊

网友G(2017-10-27):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用的不是很多.所以以下的回答楼主只能做为参考.
1.可以的,但是需要做好区分.
2.有标准的例程格式, ...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