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指点,这个运放怎样形成的闭环?

楼主:
在网上看到一个线性光耦做信号隔离电路,感觉在这种模式下前面那个运放的负端应该会电压低于正端啊?那不是工作在开环状态下了啊?莫非正常工作时光耦的3,4脚间电压可以为0?我在网上找的时候发现号多人都这样应用,大家指点下该如何分析这个情况。
图在附件。

楼主(2011-02-15):
这么杯具吗?没人?

网友A:
莫非正常工作时光耦的3,4脚间电压可以为0?

确实为零。发光二极管和3、4脚的光电三极管之间就是反馈通道。这个电压为零的道理,和反相放大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巧妙之处是,使用了两个光电三极管。如果只使用一个,那是开环控制,输出容易受到转换过程的非线性影响。使用了两个之后,则可以很好地消除这种非线性影响,但要求两管的一致性很严格。

楼主:
就是说如果只有输入部分工作的话,前面的运放是开环状态?难道单个光电三极管工作和两个同时工作其管子状态会不一样吗?

网友B:
“感觉在这种模式下前面那个运放的负端应该会电压低于正端啊?”

这样的话,运放输出高,流过光耦二极管的电流减小,相应光耦的光电三极管也会流过更少的电流。

三极管拉的电流小了,运放负端电压就更高了,直到等于正端。。。所以是负反馈,不是开环。

楼主:
恩,LS说的对。:D

楼主:
明天去搭下看。:lol

网友A:
就是说如果只有输入部分工作的话,前面的运放是开环状态?

这个当然,环路断了

难道单个光电三极管工作和两个同时工作其管子状态会不一样吗?

你说的“单个”到底是指哪个?

楼主:
就是输出部分不接。只是接输入部分的光电管。应该也是可以工作吧!

网友C:
在第一个运放的 - 端与输出端加个电容更好

楼主:
因为频率要求不高,所以都没去考虑哪个电容,如果用开关电源供电,纹波会不会难做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5、6角不接,不影响前面运放的工作状态。

网友D:
线性光耦的接法,可以参见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