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能做4层板吗?

楼主(2011-02-15):
用protel99se能做4层板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拉!

网友B:
可以设计32个信号层,16个电源--地层和16个机加工层。
4层板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效率没其它软件高,缺少推拉功能和智能交互布线功能。

网友C:
熟能生巧

网友D:
可以,我还是比较习惯

网友E:
可以。orcad都可做多层板。

楼主:
有做多层板的书吗?帮忙推鉴一本书

楼主:
帮忙推鉴一本书PROTEL99SE

网友F:
网上有很多教程

网友G(2013-10-15):
四层板还没什么经验 就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