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NXP2478外接两片SDRAM如何设置?

楼主(2011-02-15):
我以前的NXP2478外接了一片4*16Mbit的SDRAM,当时主要的设置如下:

EMC_CTRL =
0x00000001;   /* Disable Address mirror */
    PCONP   |= 0x00000800;   /*
打开 EMC PCLK */

    PINSEL4 =
0x50000000;
    PINSEL5 =
0x55050555;
    PINSEL6 =
0x55555555;
    PINSEL8 =
0x55555555;
    PINSEL9 =
0x50555555;

    EMC_DYN_RP     = 2;   /* command period:          3(n+1) clock cycles *///trp
    EMC_DYN_RAS    = 3;   /* RAS command period:      4(n+1) clock cycles *///tras
    EMC_DYN_SREX   = 7;   /* Self-refresh period:     8(n+1) clock cycles *///tsrex
、txsr
    EMC_DYN_APR    = 2;   /* Data out to active:      3(n+1) clock cycles *///tapr
    EMC_DYN_DAL    = 5;   /* Data in to active:       5(n+1) clock cycles *///tdal
、tapw
    EMC_DYN_WR     = 1;   /* Write recovery:          2(n+1) clock cycles *///twr、tdpl、trwl、trdl
    EMC_DYN_RC     = 5;   /* Active to Active cmd:    6(n+1) clock cycles *///trc
    EMC_DYN_RFC    = 5;   /* Auto-refresh:            6(n+1) clock cycles *///trfc
    EMC_DYN_XSR    = 7;   /* Exit self-refresh:       8(n+1) clock cycles *///txsr
    EMC_DYN_RRD    = 1;   /* Active bank A->B:        2(n+1) clock cycles *///trrd
    EMC_DYN_MRD    = 2;   /* Load Mode to Active cmd: 3(n+1) clock cycles *///tmrd
、trsa

    EMC_DYN_RD_CFG = 1;
/* Command delayed strategy */

/*
默认设置 , RAS latency 3 CCLKs, CAS latenty 3 CCLKs. */
    EMC_DYN_RASCAS0 = 0x00000303;

/* 256MB, 16Mx16, 4 banks, row=13, column=9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10 1000 0000
    EMC_DYN_CFG0 = 0x00000280;
    delayMs(100);

/* Mem clock enable, CLKOUT runs, send command: NOP */
    EMC_DYN_CTRL = 0x00000183;
    delayMs(200);

/*
发送指令 : PRECHARGE-ALL, shortest possible refresh period */
    EMC_DYN_CTRL = 0x00000103;

/* set 32 CCLKs between SDRAM refresh cycles */
    EMC_DYN_RFSH = 0x00000002;
    for(i = 0; i < 0x40; i++);
/* wait 128 AHB clock cycles */

/* set 28 x 16CCLKs=448CCLK=7us between SDRAM refresh cycles */
    EMC_DYN_RFSH = 28;

/* To set mode register in SDRAM, enter mode by issue
    MODE command, after finishing, bailout and back to NORMAL mode. */

/*
使能MEM时钟, CLKOUT runs, send command: MODE */
    EMC_DYN_CTRL = 0x00000083;

/*
设置SDRAM的模式寄存器 */
    /* Mode regitster table for Micron's MT48LCxx */
    /* bit 9:   Programmed burst length(0)
        bit 8~7: Normal mode(0)
        bit 6~4: CAS latency 3
        bit 3:   Sequential(0)
        bit 2~0: Burst length is 8
        row position is 12 */
    dummy = *((volatile INT32U *)(SDRAM_BASE | (0x33 << 11)));

//00110011b<<12 == 0011 0011 0000 0000 0000b
    //1010 0000 0000 0011 0011 0000 0000 0000b
    //A14(BA1) A13(BA0) A12 A11 A10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13
行,9列,4块

    EMC_DYN_CTRL =
0x00000000;   /*
发送指令 : NORMAL */

    EMC_DYN_CFG0 |=
0x00080000;  /*
使能Buffer */

能够正常工作,读写数据都正确,后来需要扩大数据宽度,我就扩了
两片SDRAM,都是4*16Mbit。如何设置
EMC_DYN_CFG0寄存器和dummy = *((volatile INT32U *)(SDRAM_BASE | (0x33 << 11)));?个人认为这两处(上面标了红色)需要修改,其他的地方都不需要修改。我设置过EMC_DYN_CFG0为16 BIT 4M*16BIT,也是设置过32BIT 4M*32BIT,也试过dummy = *((volatile INT32U *)(SDRAM_BASE | (0x33 << 12)))和dummy = *((volatile INT32U *)(SDRAM_BASE | (0x33 << 10)));
都不行,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菜鸟来顶了。

网友B:
我要答案,我要学习。怎么没人来啊?顶顶顶上去。

网友C(2018-02-07):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了?虽知这是坟,但还是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