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存在的意义

楼主(2011-02-15):
二极管存在的意义。。。。。为什么需要二极管????

网友A:
看不见图

楼主:
现在呢??又传了次

网友B:
意义就是让灯不亮:lol

楼主:
:L。。。。。现实能亮啊

网友C:
只能分一下电流了,不懂

网友D:
坏了就能亮

网友E:
如果发光管亮,那么1N4148已经坏了。

网友A:
你们别笑话。我见过这个电路。

当年公司一个老前辈讲过为啥,但是我忘了。:L

但这个二极管肯定有意义。

网友F:
二极管的接法是对的,可是,为什么才用1Ω的电阻?这个回路(支路)也不要也不影响二极管工作嘛。

网友G:
:D 看了直晕。强悍的图自然不需解释……

网友F:
另外,作为直流电路,那个反接的二极管没啥用

楼主:
1 Ω/12W把它当成负载使用

网友E:
10楼的图,按钮按下时发光管可以亮,但1N4148在此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发光二极管上面并个4148 是什么情况 有人知道吗

网友F:
发光二极管上面并个4148 是什么情况 有人知道吗
引用 楼主:
除了多余之外,没啥情况

网友H:
公司的前辈一般都是装的 呵呵
不要迷信 自己利用基本理论来分析

网友I:
我還以為是什麽高級貨呢,嘿嘿

网友J:
个人感觉没意义

网友K:
LED灯珠串联的话有用二极管保护的,加二极管的话有坏灯可以继续亮,不然坏一颗就都不亮了,哈哈!

网友J:
20楼说的是,如果是上百个串联起来的话,加二极管就太有用了,呵呵。

网友L:
20楼说的是,如果是上百个串联起来的话,加二极管就太有用了,呵呵。
引用 网友J:

我曾经做过的,是加稳压管,而不是加4148

网友M:
加4148肯定不行,如果是要达到坏一个灯其它串起来还能亮,至少并的这个二极管压降要比发光二极管高一点
,一般发光二极管压降都要比普通二极管高不至一点点,22楼说的有理,加稳压管可以

网友N:
分流呀,同志们!

网友O:
没意义???楼主不止吧

网友P:
20楼很有道理

网友Q:
楼上说的有道理,1N4148的最大反向电压和最大电流应该都比发光二极管大,要坏了,发光管也应该顶不住了。

网友F:
LED灯珠串联的话有用二极管保护的,加二极管的话有坏灯可以继续亮,不然坏一颗就都不亮了,哈哈!
引用 网友K:

加二极管的话,没有坏二极管可没有一个灯能亮

网友R:
应该是稳压管,不是二极管吧

网友S:
楼主图是错的,如果1N4148型号没错,那么应该反接,这样的电路是用于交流电路中的,防止反向电压击穿LED,LED的反向耐压通常不高。至于多LED串联时,为防止LED损坏而拖累整个LED串,可以在LED上并一个稳压管,稳压值稍大于LED的结压降,但也是反向并联的。楼主图中,1N4148是硅整流管,结压降小于LED的,如此并联LED是不会亮的,除非1N4148已经开路损坏。

网友T:
还有一种可能,估计觉得是解决VCC电压不稳定的情况,那个发光管应该是高亮型的,请LX的帮忙。

网友S:
楼上说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所有类型的LED的结压降均大于硅二极管的结压降。

网友:
这个只是完整电路的一部分吧,要分析什么作用,还要看整个完整的电路

网友U:
20楼这个才对,不过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独立看问题是不行的,要有总体观:lol

网友K:
上传一份SEDA的手册,这玩意就是给LED厂量身定做的。哈!

网友V:
假如这样的话,这个发光管会不会是做检测用的啊!!

网友W:
楼主图是错的,如果1N4148型号没错,那么应该反接,这样的电路是用于交流电路中的,防止反向电压击穿LED,LED的反向耐压通常不高。至于多LED串联时,为防止LED损坏而拖累整个LED串,可以在LED上并一个稳压管,稳压值 ...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比较赞同的

网友X:
应该是稳压管,不是二极管吧
引用 网友R:

应是一个稳压管。

网友Y:
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X:
二极管画反了,这个二极管反接有什么意义?

网友S:
反接的意义前面已经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