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电对管怎么应该接io口呢?

楼主(2011-02-15):
有四只脚,我确信发射管一端接+5v,一端接io口来发出频率。那接收管应该怎样接呢,只有两只脚。。。可能我不怎会查资料,查了很久都没弄清楚,不如问问大虾

网友A:
找不到数据手册吗?

楼主:
数据手册找了好几款,都没说怎么连接io口

网友A:
如何接?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发光二极管:反接——1脚接电源负侧,2脚接电源正侧。
光电三极管:3脚接电源负侧,4脚接电源正侧,其它和普通光电器件接法相同(可以在C极也可以在E极接一个上拉或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