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只有一个输出口的ad输出什么呢?

楼主(2011-02-15):
刚学会用adc0809,八引脚输出,输出0或1。手头还有一只adc0832,只有一个输出引脚,弄不明白它会输出什么,是一帧一帧的数据0/1吗,怎么检测呢?

网友A:
ADC0832 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一种8 位分辨率、双通道A/D转换芯片。那个输出引脚应该是串行输出引脚

网友A:
相对地,adc0809有8条数据输出线,是并行输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