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交流调压的波动问题

楼主(2011-02-16):
各位:
  兄弟目前做一发热项目,使用双向可控硅调交流电压。发热规格是AC80V,我利用过零检测斩波调电压为50~75V,这个波动有点大,不知有什么方法让它小一点?是利用软件检测来做斩波的。

网友A:
电网电压不是纯正弦波,含有大量的谐波,因此波形会抖动。如果靠调导通角去斩波,斩波得到的不是正弦波的一部份,而且抖动的很严重,电压有效值就不对了。这个时候,你要先对电压波形进行分解,在波形还未到来之前,预知未来的波形,这个难度不小,而且不精确。

楼主:
谢谢蚁兄的答复。我在软件当中有做对正弦波过零的检测,不知是不是我的检测不是佷准?

网友A:
你是否依靠上一周的输出电压及过零点去计算导通角? 请注意我在2楼中所说的谐波成分

楼主:
我只是检测过零点,没有对上一周的输出做检测。

网友A:
这样很糟糕,因为谐波的作用,交流电的过零点会偏移
而且由于谐波的作用,你砍下来的波形,总是上一个缺一块,下一个多一块

楼主:
我在正弦波过零后延时一段再开启可控硅的。

网友A:
你有没有看过波形,找电压波动的原因?

楼主:
说来惭愧,我们公司的示波器在20年前是高档货。除此之外,没得啥仪器。只能靠自己去理论分析及动手验证了

网友A:
示波器没存储功能,那是很难对比每一周期砍下来的波形。
你可进行有效值分析,统计前面的若干个周期砍下来的有效值,然后进行PID控制

网友B:
10楼:
再差的示波器,也能够看晶闸管波形。看波形后再分析,比瞎猜要强得多。
用了单片机控制,问题有可能出在软件上。

网友C:
正常的使用环境下,特别是实验室和家庭,市电的波动还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还是用示波器检查触发脉冲和过零点的相对位置,检查软件,检查是否可靠触发。

网友D:
用可控硅控制发热元件,最好采用过零触发PWM调功,这样的干扰较小,负载功率越大越应该如此,否则对电网的干扰很严重。

网友E:
估计你的同步电路不是太好。

楼主:
同意ls的说法。我的软件要仔细看看。我的发热功率不大,才9w而已,对电网应该没影响。

网友B:
楼主应该注意14楼chunyang的意见。这是最好的方法,即使你的发热功率只有9W也应该用这种方法。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点,我把软件修改为pwm工作方式再试试。

网友:
调压方式有两种;请用另一种方式调压;就不会抖动。

网友F:
用调周期的方式吧。

楼主:
这段时间忙另外一件事了,看了楼上的发言。谢谢诸位的指教!
请问:
490685841发表于 2011-3-2 09:12
调压方式有两种;请用另一种方式调压;就不会抖动。
这另一种调压方式是什么?是否就如下所说:
gaohq发表于 2011-3-2 13:55 |
20楼:
用调周期的方式吧。
恕我愚昧。这种方式能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G:
软件加抗干扰,用灯泡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