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 模拟EEPROM 读写对CPU的响应

楼主(2011-02-16):
各位,在 STM32 Flash 模拟EEPROM 中,读或者写CPU是否会停止,停多少时间?
在读EEPROM的时候,STM32的USB通信是否也会受影响?

网友A:
flash当ERPOM用,去年我用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个多月)后不知怎么的就发现突然不能读写了,感觉挺郁闷的,怀疑是芯片这个功能没做好,觉的怕以后是个隐患所以就没有用,改用外接flash,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出原因

楼主:
有没有熟悉的朋友,说说

网友B:
flash当ERPOM用,去年我用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个多月)后不知怎么的就发现突然不能读写了,感觉挺郁闷的,怀疑是芯片这个功能没做好,觉的怕以后是个隐患所以就没有用,改用外接flash,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出原因 ...
引用 网友A:

用Flash模拟EEPROM是一种软件机制,不是芯片的功能。

楼主:
我就关心是不是会影响USB通信?

网友C:
写FLASH时,FLASH中运行的代码会挂起,但是USB外设仍在运行,只是会停止数据处理。
影响是有的,表现在数据吞吐量会降低,但是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