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6):
我最近在学习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发现在绘制多个子SCH图后链接起来,在PCB中导入的时候发现有的网络存在2个相同的,比如在SCH中有10个端子链接到VCC,在PCB导入后发现了两个VCC网络,分别有4个端子和6个端子。
还有,怎么在PCB设计中批量修改属性啊?比如我要将好几个元件从TOPLAYER改到BOTTOMLAYER,除了一个一个改外,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将好几个标号,比如U1,U2,U3的大小从60mil高,10mil粗,改成30mil高,5mil粗,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网友A(2011-04-22):
批量修改属性可以参考我的博客**《altium designer PCB设计中的全局编辑功能》
网址
http://blog.21ic.com/user1/3381/archives/2011/83398.html

楼主(2012-02-08):
兄弟,你的图片全是XX

网友B:
层次原理图设计,不管你工程中是几个原理图,编译网络方法和导入PCB和一个原理图一样。

AD中批量修改可以通过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查找相似对象完成),找到批量对象后再通过SCH Insepector面板完成批量修改。也可通过SCH Fliter查找对象。

楼主:
学习了,去试试看,谢谢。

网友C:
楼上讲的很好,我就不重复了,你的两个VCC网络网络标号都是VCC吗?连在一起可提示短路???

网友D:
VCC要用电源符号,电源网络一般都是全局的。

楼主:
我的本意是产生一个VCC的NET,但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绘制了几个子图,每个子图内都有VCC网络,但在导到PCB的时候发现成了2个VCC网络,很奇怪。

网友E:
可能原因如下:
1、两个VCC拼写时未注意大小写
2、VCC网络标号作用范围不对。
对于电源VCC最好不用Net Label(作用范围在某一子图),而使用Vcc Power Port(作用范围在所有子图)。

网友E:
我在9楼所说的补充说明:
Net Label 和 Vcc Power Port的作用范围是软件默认的,也是可更改的,但若修改,可能会给多图纸设计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F(2012-10-25):
我在9楼所说的补充说明:
Net Label 和 Vcc Power Port的作用范围是软件默认的,也是可更改的,但若修改,可能会给多图纸设计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引用 网友E:

请问 Vcc Power Port 的作用范围,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