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可否控制接收方向?

楼主(2011-02-16):
各位大虾:
      好!
      我的问题如题,可否控制某一单一方向接收(如接收角度小于90度),或者说仅接收某一方向固定区域的的数据?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和无线路由器的定向天线一样,可以用定向天线来解决?!

网友A:
可以用定向天线来解决
但是定向天线也并非在背面完全收不到信号,只是弱很多而已

楼主:
是不是定向天线接收范围也是180度接收啊?是否有接收范围在90度左右的?
还有全向天线是否dbi越大接收距离越远但是接收角度越小?

网友B:
定向接收只能使用定向天线实现,2.4G的频率较高,比较容易实现定向天线,比如采用抛物面天线或带反射板的螺旋定向天线等,抛物面天线具有很好的定向性能,且天线增益很高,两端均使用抛物面天线的话,不用PA就能轻松实现公里级的通讯距离,但缺点是体积较大,价格自然也较高。

网友B:
是不是定向天线接收范围也是180度接收啊?是否有接收范围在90度左右的?
还有全向天线是否dbi越大接收距离越远但是接收角度越小?
引用 楼主:

定向天线有很多种,接收角度各有不同,增益越高则方向性越强,也就是说接收角度越小。

网友C(2011-09-17):
应该选择NRF24L01+(即NRF24L01P)去开发设计了,这个才是主流,功耗更低,后续的配合服务也会更好!